开窗与盖油处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09):
第一次做板子,做板的厂家发来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资料中所有过孔焊盘都有开窗,这样会加大资料制作和生产的难度,为尽快的把板子生产出来。建议:取消过孔焊盘上的开窗,按盖油处理。”
请问开窗与盖油处理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开窗?谢谢

网友:
开窗是就是绿油开窗,即在solder mask 层上加上要开窗的形状
盖油是第一次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板子,做板的厂家发来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资料中所有过孔焊盘都有开窗,这样会加大资料制作和生产的难度,为尽快的把板子生产出来。建议:取消过孔焊盘上的开窗,按盖油处理。”
请问开窗与盖油处 ...

制版要求中一般BGA封装内正面过孔要塞油/盖油,而其他情况下可以开窗。盖油后会给测试带来麻烦。

楼主:
谢谢,那我现在做测试板的话是不是最好还是选择开窗?

网友:
我理解是这样的,厂家说的过孔焊盘应该就指via, 一般情况下它是不需要开窗的,就象厂家建议的那样,按盖油处理,开窗就是露铜,盖油就是涂上绿油漆,以上个人看法!

楼主:
谢谢teky的建议.
另外还有一问题,我出的钻孔图中有很多符号是一样的,但却表示几种不同的孔.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下?

网友A:
靠,现在PCB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
前两天看到有个大专生,只要3000就肯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teky的建议.
另外还有一问题,我出的钻孔图中有很多符号是一样的,但却表示几种不同的孔.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下?

呵呵,那这个不可以把PAD里符号改一下嘛,然后replace pad,这些都是我个人建议,不代表非常准确,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现在PCB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
前两天看到有个大专生,只要3000就肯干了

你以为你谁?大专生给3000,难道很低吗?大哥,如果他是刚毕业的大专生,别说3000了,1500都很对的住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你谁?大专生给3000,难道很低吗?大哥,如果他是刚毕业的大专生,别说3000了,1500都很对的住他了!

我不是谁,我就是那个给他面试的人,3000块对于一个男孩子和她没有工作的女朋友来说,在一个物价高涨的城市里面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过得很拮据。

楼主:
其实还可以了,现在的工作很难找.今天3000.一段时间后如果仍是3000,就需要考虑是不是自身的问题或者也许是公司的问题.

网友:
如果还没经验,我还是那句话,别说3000,1500也得干,再说了,现在中国的的整体经济水平就这样,也许在上海北京是低了点,但是假设是内地,西北那些经济还欠发达的地方,3000已经是高薪水了,呵!!!
好好学习吧,有经验了再跳!!

网友(2011-09-21):
5楼貌似理解对了,至少pcb制版商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