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PCB与原理图同步

楼主(2008-06-09):
在AD6中,可以利用设计同步器来进行从原理图或者网表文件到PCB的设计转换。
以下三种方法使用设计同步器导入设计到PCB:
§1、原理图环境下Design » Update PCB
§2、PCB环境下Design »import changes
§3、Project » Show Differences
(可以项目与项目,文档与文档,文档与项目之间进行比较,和设计同步)

欢迎大家加入QQ交流群

网友:
唉,不能像pads那样实时同步,让我最近吃尽了苦头。。。

网友A(2008-09-30):
我安装的软件中,原理图环境下菜单中选择Design但是
没有Update PCB这个选项
还有PCB环境下Design »import changes也是灰色的,不能用
是安装有问题,还是版本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的软件中,原理图环境下菜单中选择Design但是
没有Update PCB这个选项
还有PCB环境下Design »import changes也是灰色的,不能用
是安装有问题,还是版本问题呢???

   应该是你的原理图和你的PCB文件没有在一个项目文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