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多点接地

楼主(2008-06-09):
经常看到高手将为保证等电位,需将多点最后归于一点接地。我的理解是假如电路板上有3种地,将相同种类的地线先连起来,最后在归于一点接地。但在pads中,要是设置铺铜地,这三种地线将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到铜上去了,就保证不了一点接地了。
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误,请指教。

网友:
可以在你在接地的地方在打地孔啊。别的地方,可以不打地孔,保证单点接地。

网友:
画3个copper pour区域,分别连接三个不同的地,在铺铜就OK,地之间用0R电阻或磁珠连接,或直接画小片铜皮连接就行。

网友:
不同的地分割开, 加磁珠或者电感隔离.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另外想知道一下,你们平时layout也这样布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