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如何将PADS和Protel99se间互转换!

楼主(2008-06-09):
第一个问题::怎么样将protel网表导入pads

1:进到protel打开原理图之后,选择designcreate netlist,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PADS ASCII,然后其余选项默认就可以了,然后选确定。这时会有两个网表,一个叫***.par(也好像叫什么***.pat,其实叫什么无所谓的),一个叫***.net。将这两个文件点右键,export到其他的地方(比如桌面)

  2:先将***.par文件更名为***.asc,然后,最好用记事本编辑一下:比如,同样的封装在protel里叫R0603,在PADS里叫RES0603,那么你就将所有的R0603全部替换为 RES0603,这样,才能保证转过去以后不会丢失元件。(当然,如果没有同名元件库的话,一定要按照protel中的封装名在PADS中做一个,或者在PADS中换个名另存一下也行)这一步很重要,关系到你能不能成功的转换。

  3:在你全部改完了,没有剩余了以后,你可以保存一下退出(如果提示什么保存格式不对的话,不用管它)。然后进入PADS,选import,选择这个文件,就OK了!这时如果有错误,那一般是你的封装没有按照第二步说明的那样变换,最好保证没有错误才行。在保证没有错误的前提下,再进行下一步。不然会有网络丢失。

  4:这个文件转换完了以后,PADS里面就有那些元件了,但是这时是没有网络的。这时就需要另一个文件了。现在把***.net改名为***.asc(也许会说已经有同名文件,其实你可以不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也可以把前一个改过的删掉),然后什么也不用改,在刚才已经有了元件的那个PADS文件里面再选import,选择这个文件,确定。这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你的protel的网表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导入到PADS里面了。
第二个问题:如何将PowerPCB转成Protel的详细过程
看到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怎么样转powerpcbprotel,我呢也是在论坛上问出来的,可能大家回复的时候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希望对那些不会转powerpcbprotel的人有用。
第一步:用PowerPCB打开文件,选择Export导出,导出格式Format选择PowerPCB V3.5的,然后Select All,但是倒数第五个的Rules不要选择,PartsNets可以都选上。然后导出.ASC文件。

第二步:打开Protel99se+sp6(我用的sp6,我不知道没有sp6能不能导入,好像是不行的),
这里要注意,不是在Protel的的Document里面直接Import,这样就出现了很多人说导入进来了打开却说文件类型不对,然后一片白,什么都没有,那是因为这种操作是错误的。正确的步骤是先new一个PCB文件,然后打开这个新的空白.pcb文件,再点File菜单的Import file,找到你刚才导出的ASC文件,选择打开,就会出现如下界面,剩下的就是等待导入和导入后的修正了。
导入后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还是要仔细的核查一遍,有些地方的封装可能会出错,有些地方的焊盘孔可能没有通,有些地方的焊盘可能unplate。不过这些相对于转换来说都是小问题了,相信用不了一会儿就可以解决了。
呵呵,说得有些罗嗦,希望大家不要烦,高手们不要见笑。欢迎大家补充
要看详细点的可以下载附件,回去慢慢看!!

网友:
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关于它们转换的帖子;
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转网络表;
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虽然暂时没用到,但还是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