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可以直接跟ALLEGRO无缝连接吗?

楼主(2008-06-09):
我是一个allegro 新手,以这个软件了解的不多.想请教一下.orcad可以直接跟ALLEGRO无缝连接吗?
另外,再问个问题.protel99 和pads以及ALLEGRO这三个软件哪个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ALLEGRO 新手,以这个软件了解的不多.想请教一下.ORCAD可以直接跟ALLEGRO无缝连接吗?
另外,再问个问题.PROTEL99 和PADS以及ALLEGRO这三个软件哪个最好用.

最好用是指得最简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