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atabook的作用(转)

楼主(2008-06-09):
dxdatabook和orcad的CIS功能类似,就是元器件信息管理系统,使用它可以连接到你们公司的器件信息数据库中,在你放置器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器件许多信息一起放到原理图中,比如器件的参数、价格、库存、生产厂商等等。使用它可以减小我们做SYM库的工作量,比如电阻,有多种类型、阻值、功率、精度等等,虽然他们的这些参数等不一样,但他们在原理图中的SYM是一样的,如果不用dxdatabook,那么我们在库中可能需要做很多图形一样,但属性不一样的电阻SYM,这样费时费力。用了dxdatabook,我们可以只做一个电阻SYM,然后再dxdatabook数据源里输入很多电阻的信息,他们的SYM都指向同一个SYM即可。

网友(2008-07-24):
databook只是器件库的方便浏览器件的一个窗口,可以根据器件的属性方便查找器件。减少SYM库的工作量的功能和Databook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在EE中如何才能减少SYM建库时的工作量?
使用dxdatabook时,是否还需要在中心库中做part?
按照您说的,是否以为着中心库中的part与dxdatabook中的器件是意义对应的关系?而在CDB流程中,SYM是否还需要这些属性:DEVICE(EE2007中更改为Part Number)和PKG_TYPE属性?要是需要DEVICE(Part Number)属性,那岂不意味着一个symbol只能被一个part使用,因为part的part number属性的唯一性以及与symbol中的属性对应关系。至于那个PKG_TYPE属性,在part中已经指定了cell,那这个属性还有必要么?要是需要,那理由是什么?

网友(2010-04-14):
dxdatabook的作用是什么,哪位专用点介绍一下

网友:
DMS和DxDatabook,能用好的不多吧,真正在用的也不多,比较大比较专业的公司推进这些东西。
方便库管理,信息化管理。这块我不懂,在看。

网友(2010-05-14):
DxDataBook中CL Vpew中Part View中怎么不能显示中心库中Part分区下的目录

网友:
DxDataBook中CL View中Part View中怎么不能显示中心库中Part分区下所有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