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位置锁定以后,就再也选择不了了!

楼主(2008-06-09):
刚开始装pads的时候,点击"Glued"把锁定以后还可以直接点击元件来选中它.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Glued的元件就不能直接选中了,必须要先选中元件的脚再通过右击编缉菜单来选,非常麻烦.不知道怎么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右键——select compont

网友:
选择glued part

网友:
study and keep it in my mind,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