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打印

楼主(2008-06-10):
今天打印,突然遇到这个提示: 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fillwidth=0.254, pad width=0.22 ).  我查过, PAD 的宽度确实是 0.22 MM.但是以前也用的这个封装,另一张图打印没问题的.  我就找不到这个:Fill  width 在哪设定?  请高手朋友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各位大佬,请教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gs_mold at 2008-6-10 09:55
今天打印,突然遇到这个提示: 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fillwidth=0.254, pad width=0.22 ).  我查过, PAD 的宽度确实是 0.22 MM.但是以前也用的这个封装,另一张图打印没问题的.  我就找不到 ...

不知道PCB文件里面有没有旋转而且不是旋转90×n度的元件或者co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