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screen_refdev

楼主(2008-06-10):
我在调整文字的时候发现我的top层和bottom层所有的元件refdev都显示是silkscreen_top,这样在调整top层和bottom层的文字位置和方向的时候很不方便,请问怎么做才能让top层的显示silkscreen_top,bottom层的显示silkscreen_bottom,这样一层层的调才方便

网友:
检查一下封装是不是有问题,做封装的时候只要加上silktop,silkbottom不用加上,把元件镜像后那个silktop自动到了bottom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