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出菲林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我在本机导出菲林 导入CAM350时候 混合分割层分解为3层显示.在别人电脑上用CAM350导入也是这样@!
但是同样的PCB文件 在别人电脑上出的菲林文件用CAM350导入正常!
难道与电脑有关么??
郁闷中~~帮帮我啊!!

楼主:
补充

在POERPCB下出才会出现问题!
在PADS下出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较少使用PADS出菲林. 公司出现过PADS出菲林 不同网络COPPER连接在一起 报废主板!

网友:
不会吧?不过我用99出菲林的时候也总是有一个问题:有一层不能和其它层对齐。好像要手工去弄,但手工弄总不好。不过洗板回来都没什么问题,我也就没再去管它。

楼主:
已经解决 不过不知道原因

我把电源层有两个地孔去掉就好了!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