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m层面的位号文字

楼主(2008-06-10):
bottom层面的位号文字是不是就是反的,板子做出来文字就好了?
如果不是要怎么调呀?我板子画完了,在调文字的位置。
做过板子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ottom层面的位号文字是不是就是反的,板子做出来文字就好了?
如果不是要怎么调呀?我板子画完了,在调文字的位置。
做过板子的指教一下,谢谢!

当然就是反的,板子出来就是对的啊,放心!

网友:
是Mirror ,  我们设计时的BOT是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