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一个入门问题,希望大家抽出10秒时间看下,谢谢!

楼主(2008-06-10):
我是一个绝对新人!没有任何的基础,完全的白手起家!

我想学习布板,诚恳的请问大家:

我应该学习哪种软件:是 pads2005  还是学习 PADS2007   ???

还有个问题:是学习PADS   Layout ,还是学习  PADS  Router  ,还是  PADS Logic   ,还是全部都学 ???

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建议下,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来决定我学习的方向!不胜感激,忠心的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绝对新人!没有任何的基础,完全的白手起家!

我想学习布板,诚恳的请问大家:

我应该学习哪种软件:是 PADS2005  还是学习 PADS2007   ???

还有个问题:是学习PADS   Layout ,还 ...

学2005或2007都可以的,随便哪个都可以.
顺便说下就是LAYOUT是画板的,ROUTER是交互布板,LOGIC是原理图,如果你只是布板的话,只要学LAYOUT就可以了

网友A:
建议学PADS2005
因为PADS2007出gerber时好像有问题
打的孔可能会连地
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是菜鸟!!  -_-!  )
另外LOGIC是画原理图用的
layout是布板用
router则用来走线比较方便

要学就先学LOGIC 和LAYOUT

楼主:
太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PADS2005
因为PADS2007出gerber时好像有问题
打的孔可能会连地
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是菜鸟!!  -_-!  )
另外LOGIC是画原理图用的
    layout是布板用
    router则用来走线比较方便

要学就先学LOGIC ...

    你所说的2007出gerber的问题,可以下个sp2,已解决此类问题!,论坛ftp上有,我传过的

网友:
    ORCAD+PADS
ORCAD画原理图生网表

网友:
    兄弟

    我建议你如果想做为一名电子工程师的话、
还是全学位好的这对你以后设计会带来好处的了

网友:
    Be Strange to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