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走线长度

楼主(2008-06-10):
PCI时钟信号要求信号线长度2500mils左右,请问怎么样控制线的长度,怎么样操作的呀?

楼主:
有没有规则设置确定的,我只会蛇形走线,然后看一下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在NET或者BUS上设置ECsets Total Etch Length 来控制,如果线比较少,直接SHOW下就可以了,长度不够就绕下。长度太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