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那影响了音频的DA转换!

楼主(2008-06-10):
    不知道是那影响了音频的DA转换!
    音频DA转换之后是运放,然后直接到喇叭输出

    当视频画面有切换的过程中
    从喇叭里面会发出类似打呼噜的噪声
    通过示波器观察
    发现当图片切换的时候,在音频DA转换的数字前端信号线上有小的尖峰脉冲信号,导致了后面产生了这样的噪声
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或者在处理音频的时候应该多注意那些问题
    例如什么啪啪声之类的

网友:
    需检查:
    (1)是否音频信号线存在干扰;
(2)电源地处理是否得当。

楼主:
    附图是灌铜后的top与bottom截图

楼主:
    刚才测了一下 发现切换中 pk-pk 是从190mv串到大嘎300mv 示波器能侦测到的频率在50khz以上吧 而且有好多不同的频率 多波群吧

网友A:
    把运放U3下面的粗绿色线和旁边的红线割断,用飞线连接再测一下看看,怀疑是此处干扰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运放U3下面的粗绿色线和旁边的红线割断,用飞线连接再测一下看看,怀疑是此处干扰所致。
    绿色的5v电源 给usb部分供电
那根红线是pw信号 只有0到1或1到0  只是一个电源控制信号
我这板可单独外接电源工作的

应该没什么关系

板上上速度的数字信号就有
    usb sdram  spiflash  nandflash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U3既不是放大,也不是缓冲,好像不是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U3既不是放大,也不是缓冲,好像不是运放吧?
    U3是一个DA转换 就是把数字音频转模拟输出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你先试试看,另外还可以测一下运放和DA的电源,看看有噪音的时候波形是否平稳,可以初步确定是电源或信号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