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那影响了音频的DA转换!

楼主(2008-06-10):
    不知道是那影响了音频的DA转换!
音频DA转换之后是运放,然后直接到喇叭输出

当视频画面有切换的过程中
    从喇叭里面会发出类似打呼噜的噪声
通过示波器观察
发现当图片切换的时候,在音频DA转换的数字前端信号线上有小的尖峰脉冲信号,导致了后面产生了这样的噪声
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或者在处理音频的时候应该多注意那些问题
例如什么啪啪声之类的

网友:
    你可以肯定是板子的问题吗?

    你说的音频一般是低频电路,走线引起这种现象的不多吧,既然是视频干扰,那你有没有把音\视频信号之间用地隔开呢,我认为这种问题多半是出在电路设计上,或元件质量上,多查下电路吧,如果确定是走线问题,那你可以从IC出来的音/视频信号开始查,你不是有示波器可以看得到干扰信号嘛,这就简单了啊,直接一级一级向前查嘛,有必要的话要划开铜皮的哦,

楼主:
    重新布局布线
top与bottom都割开了
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啊

网友:
    AUDIO部位是最敏感的电路,要注意保护好.
给你点建议:

1,隔离接地电流,以避免数字电流增加模拟电路的噪声。基本上, 将模/数地分割隔离是对的。 要注意的是信号走线尽量不要跨过有分割的地方, 还有不要让电源和信号的回流电流路径变化太大。数模信号走线不能交叉的要求是因为速度稍快的数字信号其返回电流路径会尽量沿着走线的下方附近的地流回数字信号的源头,若数模信号走线交叉,则返回电流所产生的噪声便会出现在模拟电路区域内。

2,模拟电路使用星状接地。音频功率放大器的电流消耗量一般很大,这可能会对它们自己的接地或其它参考接地有不良影响。

3,将电路板上未用区域都变成接地面。在信号走线附近实现接地覆盖,以通过电容耦合把信号线中多余的高频能量分流到大地。

    4,音讯功率放大器的电流消耗量通常很大,这可能会对它们自己的接地或其他参考接地有不良影响。

    我看你PCB上面有根线还从IC的两个脚穿过去,这在音频电路中是最不应该的。

楼主:
    多谢兄弟的好建议

    那是电源走线 当初想的就是信号不跨越电源
    将走线控制在top层
望指点

网友A:
    重要线不要换层,最好是包地(2地线在旁边,重要线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线不要换层,最好是包地(2地线在旁边,重要线在中间)。
    那个穿越电源走线的是个类似开关的信号
    不会总变化 我在跨越的两侧尽量多打地孔
这样可以起到让返回路径稍好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线不要换层,最好是包地(2地线在旁边,重要线在中间)。
    我想了解一下 包地与 两边是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包地就是把重要的信号线一出来就包起来啊
    两边是地也是一样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地就是把重要的信号线一出来就包起来啊
两边是地也是一样的意义
    包地的话就是在信号直接走地线
    那是不是需要隔断距离就打一个地孔
然后将这些地孔串一起
    还是就首尾打就够了
    宽度上有讲究吗
    是不是最好那个算阻抗的计算器算一下大概数值?

网友:
    越扯越乱了

网友B:
    "当图片切换的时候,在音频DA转换的数字前端信号线上有小的尖峰脉冲信号,导致了后面产生了这样的噪声"

根据你说的这句话,基本可以判定是电源惹得祸。

察看:
    1、 正常模式的电流,音频播放的电流,图片切换时的电流
2、图片切换时的电源有没有尖峰脉冲,对应的地上是不是也能抓到
3、对于地线的处理是否恰当,是否在电流比较大的芯片上做到足够多的地过孔连接地平面

    如果有合适的设备,最好测一测输入到Audio amp的音频输入信号源头处的地噪声

    你说的这种尖峰脉冲,比较像传说中的“地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图片切换的时候,在音频DA转换的数字前端信号线上有小的尖峰脉冲信号,导致了后面产生了这样的噪声"

根据你说的这句话,基本可以判定是电源惹得祸。

    察看:
    1、 正常模式的电流,音频播放的电流,图片切换 ...

我感觉也是地弹的影响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 会引发开关噪声吧

    所以在割地的时候我尽量把audio部分给集中划分在一个区域
    让信号流向尽量照着一个方向 这样应该可以让返回路径保持在正下面吧

    还有就是 即使不操作的时候也会有交流噪声
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地弹造成呢

    现在的想法是加一个类似静音的电路
在音乐不播放的时候把输出给静音掉 也就是把这些噪声给引导到地上去

    不知道大家一般是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

在原理图与PCB上应该多做那方面的考量

网友:
你也感觉是地弹的影响,那就更接近了。

我建议你最好测一测输入到Audio amp的音频输入信号源头处的“地噪声”,这个地如果是跟数字信号的地连在一起的话,数字信号地阻抗太大,而引起的地弹噪声就会通过连接在一起的地进入Audio,所以问题的根源是你对数字信号地的处理。

测试可以使用一个单独的Class D Audio amp,采用一端输入接电池负极,一端搭接到Audio地,调大放大倍数,可以检测出地是否存在地弹。

不操作的时候也有交流噪声,你是从喇叭听到的吗?如果是,表明这时喇叭是打开的话,更加可以确定是电源问题,根源是地。

加静音电路不是个好的处理方法,因为你的电源系统的影响在打开喇叭播放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噪声来。如果你最后确定了是电源的问题,那么最后可能需要重新lay板。

网友:
测地弹测试点怎么取?
真正的地点取哪里

网友:
真正的地一般取电源负极或者电池负极,其他如cpu的地,sdram的地都可以通过这个参考点来看看有没有地弹

网友(2010-08-09):
测试地弹,还要注意一点,地平面的阻抗很低,地弹的频率一般较高,要将示波器的输入阻抗选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