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的ixp435外挂4片ddr2颗粒

楼主(2008-06-10):
我最近刚做了一块pcb板,cpu用intel的ixp435,外挂4个512M的ddr2颗粒,颗粒用的micron的芯片,位宽为16bit,速率400M,时钟200M.cpu接口位宽为32bit,两个cs,两组clk。布局为两两上下重叠放置,data pin 可以直接拉通。pcb走线,因为我的空间较小,第一次做ddr2的布线,所以地址线的远端星形拓扑做的不是很等长,左边的2个芯片和右边的两个芯片相差200~300mil左右。我的规则设置是:data  dm dqs 8位等长,正负50mil的误差,组与组为200mil的误差;地址线和控制线为每个芯片等长,200mil的误差,组与组直接400mil的误差;两组clk等长,误差为10mil,组与组之间50mil的误差。我最不放心的是dqs和clk之间有近1500mil的误差,因为我的clk是与控制线,地址线做等长的。
请教各位兄弟,我这块板子能跑通吗》?请各位兄弟指教

楼主:
哦,好可怜呀,没有人回复

网友:
呵呵,个人认为你的CLK应该和数据线组等长,能不能跑通需要根据时钟频率来计算了,而且还和其它很多因素有关。DDR2布线规则的资料很多,建议你到freescale公司网站看一下MPC85XX的资料文档,里面有一个关于DDR2的布线规则,可能对你比较有参考价值!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下cpu的ddr2 时序要求:
Signal Group                                             Absolute Minimum  Length                     Absolute Maximum Length
Control to Clock                                          Clock – 600 ps                                    Clock + 600 ps
Command to Clock                                      Clock – 600 ps                                   Clock + 600 ps
Data to Strobe                                            Strobe – 250 ps                                  Strobe + 250 ps
Strobe to Clock                                           Clock – 475 ps                                    Clock + 875 ps

这个是cpu的Hardware Design Guidelines上面说的,我的布线满足以上要求,
但是我没有micron的ddr2硬件设计要求,有个文档但是上面讲的是DIMM的布线,要求相当严格,
有哪位兄弟有micron的颗粒设计文档请发给我,小弟万分感激!!!
我的e mail:guyun236@126.com

还有请兄弟们帮我评审一下板子呀,能不能通呀,我心的确实没底!!!

网友(2008-07-11):
发上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6):
micron的ddr2硬件设计要求 到micron网站上去找。

网友:
我想问下,你的作品呢?发来给我们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