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接口图 sata硬盘接口图 SCSI硬盘接口图

楼主(2008-06-10):
    硬盘接口
目前硬盘接口类型不算多,主要有IDE、SCSI、SATA三种。IDE许多时候以Ultra ATA代替,很多人习惯将Ultra ATA硬盘称为IDE硬盘,但需要说明的是IDE的概念要大于ATA——原则上所有硬盘驱动器集成控制器的设计都属于IDE,SCSI也不例外。当然,以IDE指代ATA已经形成很大的惯性,SATA开始将IDE与ATA区别开来。成熟廉价的是IDE,最新兴的是SATA,稳定价高的SCSI。最早出现的是IDE接口,后来出现SCSI接口,主要面向服务器。如果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最近电脑业界的系统总线都是朝串行发展,硬盘的接口总线SATA是个代表,包括今后的将要顶替AGP接口的图形接口标准PCI-Express,都朝着串行方向发展。

      1. IDE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唯一一款120GB IDE硬盘)
IDE的英文全称为: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是目前最主流的硬盘接口,包括光储类的主要接口。它经过数年的发展变得很成熟、廉价、稳定。IDE接口使用一根40芯或80芯的扁平电缆连接硬盘与主板,每条线最多连接2个IDE设备(硬盘或者光储)。早期的是用IDE多功能卡插在主板上,再连接IDE线,这功能卡已经淘汰;目前主板全部提供2个IDE接口,相比IDE多功能卡,它显得价格便宜和易于安装。IDE接口又分为UDMA/33,UDMA/66,UDMA/100,UDMA/133。1996年底,昆腾和英特尔公司宣布共同开发了Ultra DMA/33的新型EIDE接口,因其数据传输率为33MB/s,故称UDMA/33,后面的UDMA/66,UDMA/100,UDMA/133命名同上。Ultra DMA把时钟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沿均用作选通信号,即每半个时钟周期传输一次数据,这就使得最大外部传输速率从16.6MB/s倍增至33.3MB/s。另外,Ultra DMA采用总线控制方式,在硬盘上有直接内存通道控制器,可大大降低硬盘在读写时对CPU的占用率,可将对CPU的占用率从92%降至52%,这也是Ultra DMA的一个重要作用。当然,要实现Ultra DMA功能,还需要支持Ultra DMA规格的主板和相应的驱动程序。所有的IDE硬盘接口都使用相同的40针连接器,如下图所示:

      2.SCSI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业界所有规格的SCSI硬盘)
    SCSI英文全称: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它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原来的IDE接口的硬盘转速太慢,传输速率太低,因此高速的SCSI硬盘出现。其实SCSI并不是专为硬盘设计的,实际上它是一种总线型接口。由于独立于系统总线工作,所以它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系统占用率极低,不过转速快,传输率高的SCSI接口硬盘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价格高、安装不便、还需要设置及其安装驱动程序,因此这种接口的硬盘大多用于服务器等高端应用场合。它是使用一根50芯的扁平电缆,转速在万转以上,不过随着IDE技术的发展,如今IDE接口的硬盘在容量和速度上已与SCSI接口硬盘相差无几,不久将来,它可能不会存在了。所有SCSI接口都使用下面3种连接器中的1种,如下图所示:

3.SATA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80GB和160GB两款SATA硬盘)
SATA的英文全称是:Serial-ATA(串行),IDE系列属于Parallel-ATA(并行),SATA是最近颁布的新标准,具有更快的外部接口传输速度,数据校验措施更为完善,初步的传输速率已经达到了150MB/s,比IDE最高的UDMA/133还高不少。由于改用线路相互之间干扰较小的串行线路进行信号传输,因此相比原来的并行总线,SATA的工作频率得意大大提升。虽然总线位宽较小,但SATA 1.0标准仍可达到150MB/s,未来的SATA 2.0/3.0更可提升到300以至600MB/s。并且S-ATA具有更简洁方便的布局连线方式,在有限的机箱内,更有利于散热,并且简洁的连接方式,使内部电磁干扰降低很多。相信最后存在的是SATA接口,SCSI及IDE接口硬盘今后都会采用SATA接口标准。我们知道SATA接口与IDE硬盘接口不兼容,供电接口方式也不相同,下图是与并行ATA的传输线比较:

  左边是串行数据传输线,右边是并行数据传输线

      电源的输入接口也与原来的4pin电源不同,需要经过转换。

      纵观三种硬盘接口,PATA逐步被SATA取代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剩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SCSI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恐怕地位一时间难以动摇。同时SCSI的倡导厂商也开始着手制定串行SCSI标准,或许到时候串行SCSI全面取代SCSI接口才是真正的大势所趋。

楼主:
scsi硬盘接口图:
    硬盘接口
目前硬盘接口类型不算多,主要有IDE、SCSI、SATA三种。IDE许多时候以Ultra ATA代替,很多人习惯将Ultra ATA硬盘称为IDE硬盘,但需要说明的是IDE的概念要大于ATA——原则上所有硬盘驱动器集成控制器的设计都属于IDE,SCSI也不例外。当然,以IDE指代ATA已经形成很大的惯性,SATA开始将IDE与ATA区别开来。成熟廉价的是IDE,最新兴的是SATA,稳定价高的SCSI。最早出现的是IDE接口,后来出现SCSI接口,主要面向服务器。如果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最近电脑业界的系统总线都是朝串行发展,硬盘的接口总线SATA是个代表,包括今后的将要顶替AGP接口的图形接口标准PCI-Express,都朝着串行方向发展。

      1. IDE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唯一一款120GB IDE硬盘)
    IDE的英文全称为: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是目前最主流的硬盘接口,包括光储类的主要接口。它经过数年的发展变得很成熟、廉价、稳定。IDE接口使用一根40芯或80芯的扁平电缆连接硬盘与主板,每条线最多连接2个IDE设备(硬盘或者光储)。早期的是用IDE多功能卡插在主板上,再连接IDE线,这功能卡已经淘汰;目前主板全部提供2个IDE接口,相比IDE多功能卡,它显得价格便宜和易于安装。IDE接口又分为UDMA/33,UDMA/66,UDMA/100,UDMA/133。1996年底,昆腾和英特尔公司宣布共同开发了Ultra DMA/33的新型EIDE接口,因其数据传输率为33MB/s,故称UDMA/33,后面的UDMA/66,UDMA/100,UDMA/133命名同上。Ultra DMA把时钟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沿均用作选通信号,即每半个时钟周期传输一次数据,这就使得最大外部传输速率从16.6MB/s倍增至33.3MB/s。另外,Ultra DMA采用总线控制方式,在硬盘上有直接内存通道控制器,可大大降低硬盘在读写时对CPU的占用率,可将对CPU的占用率从92%降至52%,这也是Ultra DMA的一个重要作用。当然,要实现Ultra DMA功能,还需要支持Ultra DMA规格的主板和相应的驱动程序。所有的IDE硬盘接口都使用相同的40针连接器,如下图所示:

      2.SCSI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业界所有规格的SCSI硬盘)
    SCSI英文全称: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它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原来的IDE接口的硬盘转速太慢,传输速率太低,因此高速的SCSI硬盘出现。其实SCSI并不是专为硬盘设计的,实际上它是一种总线型接口。由于独立于系统总线工作,所以它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系统占用率极低,不过转速快,传输率高的SCSI接口硬盘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价格高、安装不便、还需要设置及其安装驱动程序,因此这种接口的硬盘大多用于服务器等高端应用场合。它是使用一根50芯的扁平电缆,转速在万转以上,不过随着IDE技术的发展,如今IDE接口的硬盘在容量和速度上已与SCSI接口硬盘相差无几,不久将来,它可能不会存在了。所有SCSI接口都使用下面3种连接器中的1种,如下图所示:

    3.SATA接口(提示:xSeries 拥有80GB和160GB两款SATA硬盘)
    SATA的英文全称是:Serial-ATA(串行),IDE系列属于Parallel-ATA(并行),SATA是最近颁布的新标准,具有更快的外部接口传输速度,数据校验措施更为完善,初步的传输速率已经达到了150MB/s,比IDE最高的UDMA/133还高不少。由于改用线路相互之间干扰较小的串行线路进行信号传输,因此相比原来的并行总线,SATA的工作频率得意大大提升。虽然总线位宽较小,但SATA 1.0标准仍可达到150MB/s,未来的SATA 2.0/3.0更可提升到300以至600MB/s。并且S-ATA具有更简洁方便的布局连线方式,在有限的机箱内,更有利于散热,并且简洁的连接方式,使内部电磁干扰降低很多。相信最后存在的是SATA接口,SCSI及IDE接口硬盘今后都会采用SATA接口标准。我们知道SATA接口与IDE硬盘接口不兼容,供电接口方式也不相同,下图是与并行ATA的传输线比较:

      左边是串行数据传输线,右边是并行数据传输线

      电源的输入接口也与原来的4pin电源不同,需要经过转换。

  纵观三种硬盘接口,PATA逐步被SATA取代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剩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SCSI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恐怕地位一时间难以动摇。同时SCSI的倡导厂商也开始着手制定串行SCSI标准,或许到时候串行SCSI全面取代SCSI接口才是真正的大势所趋。

楼主:
什么是scsi接口 scsi是什么意思及主要特点:
点击查看:相关SCSI的接口定义图片
SCSI(Small Computer Stanbard Interface)接口:它可使一台智能外设能在单一总线上与多台主机进行通信。SCSI接口的全部信号通过一根50芯电缆传送。利用SCSI接口构成的系统有三种:单主机棗单控制器,单主机棗多控制器,多主机棗多控制器。它最早研制于1979,原是为小型机的研制出的一种接口技术,但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现在它被完全移植到了普通PC上。现在的SCSI可以划分为SCSI-1和SCSI-2(SCSI Wide与SCSI Wind Fast),最新的为SCSI-3,不过SCSI-2是目前最流行的SCSI版本。 SCSI广泛应用于如:硬盘、光驱、ZIP、MO、扫描仪、磁带机、JAZ、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设备上。它具有适应面广、多任务、宽带宽、少CPU占用率等优点。

SCSI,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许多朋友们经常说SCSI光盘刻录机比IDE的稳定很多、SCSI扫描仪速度比Parallel Port的快很多、要加装MO就一定要有SCSI。但那是什么东西?SCSI有这么好吗?

SCSI的全名是: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直译是“小型计算机系统专用借口”;顾名思义,这是为了小型计算机设计的扩充接口,它可以让计算机加装其他外设设备以提高系统性能或增加新的功能,例如硬盘、光驱、扫描仪等。

早期的计算机依速度、功能被区分为大型主机、小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等多种等级,部分小型工作站、服务器属于小型计算机,而个人计算机属于微型计算机;因此当时使用SCSI接口的机种也以工作站、服务器等中高档设备为主。今年则因个人计算机性能、扩充需求均大增,使SCSI在PC的应用亦日渐广泛。
谈到SCSI卡,已经使用SCSI的人会因性能显著提高而赞口不绝,话外之人则一脸茫然,浑然不知SCSI是何神仙;不过大部分应该是属于听过SCSI的大名,对他却不是很熟悉的普通人。
这也怪不了你,因为SCSI几经变革,传输率、支持设备等功能都有大幅度的改进,而这些世代变化都以近似的名词来表示,例如SCSI、Fast SCSI、Ultra SCSI、Ultra Wide SCSI等,其间的奥妙实非一般人所能明白。
其实暂时撇开SCSI市场的混乱名词,回归到规格时你会发现:原来SCSI目前仅有"2.5代",而且名词简单易懂、非常好记,分别是SCSI、SCSI-2、SCSI-3。其中SCSI是最早的SCSI标准,一切由此发展;SCSI-2则是目前较普遍、一般人口中所指的SCSI;而SCSI-3因属于制定中的规格,尚未完全确定,暂时仅能称为"0.5代"。
市场上号称Ultra的SCSI产品就属于正在迅速扩展版图的SCSI-3世代。
SCSI
SCSI是最早的标准规格,市场上已经看不到这类的SCSI卡在销售;不过当初定义的功能打下相当不错的基础,仍旧受到新规格的沿用,并据以扩充;所以想认识SCSI的基本功能,就必须从此开始。
"SCSI"这个名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例如SCSI卡、SCSI扫描仪、SCSI接口等;因此有些书爱提到规格时会以"SCSI-1"来表示,一来可与后续发展的新规格做个分界,二来则避免和一般的SCSI泛称混淆。
最多可连接7部SCSI外围设备:
SCSI卡全部有8个设备编号,但SCSI接口卡本身必须占用1个,因此真正可用来串接设备的只有7个。
具备多任务输出/输入数据的能力:
SCSI与一般接口主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SCSI设备在准备传输数据的空闲(尚未真正开始利用通道传送数据或中途需停下来传输操作以进行其他运算时),别的外设可以趁机先插队。如此可完全运用通道,减少通道空置不用的时间,充分发挥系统的性能。
多任务模式:相同时间可以完成更多工作,且通道的使用率完全不浪费。
非多任务模式:每件工作必须等前一件完成才可以开始,不仅效率差,且通道大部分时间都空闲着。
可同步传输数据:
数据实际传输的方式有异步(Asynchronous)与同步(Synchronous)之分,所谓异步就是来源端要传数据时,需先同志目的端:"我要传数据了,请准备!",等收到目的端的端回应:"好了!可以开始了!"之后,才开始传送数据到通道上;而同步则可先直接传送数据,省去等待确认的过程,所以速度会比较快。
可以看得出来吧,相同的数据长度以同步方式传送可快太多了,他的资料传输率最高可达5MB/sec;若使用异步传输,则仅有1.8MB/sec哦!
可同时串接多种不同设备:
SCSI-1的外围设备有硬盘、磁带机等多种,且由于SCSI的目的是要借由单一通道扩充计算机与外围设备的沟通能力,所以在同一SCSI通道可以同时连接不同的设备种类。
具备启动能力:
如果连接的SCSI设备中有硬盘,在经过设置后,也可以把他当作启动的主硬盘使用。
随着计算机、外围设备的发展,SCSI-1已经不敷使用,必须修改、增加新的功能,才能适应新的需求,这新一代的规格便称为SCSI-2。目前市面上的SCSI卡多数在这个等级以上,他除了改进SCSI-1的缺点之外,也增加几项新能力:
更快的传输速率:
同样使用同步传输方式,但SCSI-2将传输频率提高到10MHz,可以在相同的数据宽度(8bits)下产生10MB/sec的高传输率。
目前一般称为的Fast SCSI的接口卡就是指这种SCSI-2卡;其中"Fast"指的是传输频率,可不只是数据传输率哦!
传输频率是1秒钟传递数据的次数,单位是MHz/sec;传输率则是1秒钟传递的数据量,单位为MB/sec。以SCSI-2而言,每秒的传输频率是10MHz/sec、每次可传8bits,则传输率为10MHz/sec×8bits=10MB/sec。
可同时串接更多的设备:
SCSI-2最多可同时串接7台或15台外设,其中可串接15台的接口卡特称为Wide SCSI。"Wide"的由来是因为他采用16bits的数据宽度,比一般8bits还宽2倍。如果你看到SCSI卡上标示Fast Wide SCSI时,表示他不仅可同时串接15项设备,且传输率可是有20MB/sec哦!
Wide的反义词是把Narrow,所以也有人把数据宽度为8bits的SCSI卡称为Narrow SCSI哦!
新的指令集提高产品的兼容性:
SCSI-1仅支持硬盘与磁带机,且规格内没有严格定义软件调用硬件服务的接口,而由硬件制造商各自开发,结果造成许多兼容性的问题,例如有些设备必须与某家的SCSI卡配合才能正常工作,换张卡就没辙了。因此在SCIS-2中,不仅统一软件的调用程序、解决兼容性的问题,且支持许多新光学设备,例如光驱、扫描仪、刻录机、MO等抽取式设备。
SCSI-3
你一定会怀疑笔者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时候有SCSI-3规格出台?没错,刚开始我们也以为数据有误,但经过多方查找,赫然发现原来SCSI-3早就进入我们的世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SCSI-3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许多部分还在争议之中,但是有些产品却先进入市场。
Ultra SCSI属于SCSI-3规格
哇,太令人惊讶了,Ultra SCSI的数据宽度还是8bits,但速度又比Fast SCSI快1倍,达20MB/sec,因此也被称为"Fast-20 SCSI",不过没想到他竟然属于SCSI的第3代!
除此之外,Ultra2、Ultra Wide、Ultra2 Wide也都属于SCSI-3;其中Ultra2传输速率为40MB/sec,也称为"Fast-40 SCSI"。而Ultra Wide、Ultra2 Wide则是采用16bits数据宽度,因此可串接的设备数为15部之外,传输率也提高为2倍,分别为40MB/sec与80MB/sec。
SCSI-3的未来
目前可接触到的SCSI-3产品,主要是以提高传输速度为主;正在发展中的还有Ultra-160m(可达160MB/sec)。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为了适应串接设备的增加,必须提高串接的总长度;新的排线也不再局限与电子线路,未来可改用光纤以获得更佳的传输率;还有更方便的安装步骤、在线插拔(Hot Swap)等功能都是未来SCSI努力的目标。
我们将SCSI各代的主要特点整理成如下的速查表,你可以系统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而已快速地查阅资料:
代 传输频率(MHz) 数据频宽(bits) 传输率(MB/sec) 可连接设备数(不含接口卡)
SCSI-1 5 8 5 7
SCSI-2 Fast 10 8 10 7
Wide 10 16 20 15
SCSI-3(尚未完全确定) Ultra(Fast-20) 20 8 20 7
Ultra Wide 20 16 40 15
Ultra(Fast-40) 40 8 40 7
Ultra2 40 16 40 15
传统的SCSI排线在传输速度上会与串接设备数、串接距离产生牵制关系,通常速度愈高,设备愈多,可串接的距离愈短;因此从Ultra2之后,全部改用全新的LVD串接模块,LVD的特性为(Low Voltage Differential,低电压差动法)低电压、信号干扰少、并兼容于传统排线,可以有较长的串接距离、也可以兼顾传输速度与设备数。
细说SCSI卡
接下来无们要解剖SCSI卡的各个部分功能。不过请注意:在不同的卡上,这些部分的位置、大小、甚至芯片可能都不相同。你不妨和自己手边的SCSI卡对照看看。
内、外部接头:
经由排线,SCSI卡可与各项SCSI设备进行串接;内、外部接头可分别接到内、外设备。接头的种类依针脚数区分为50-pin与68-pin两种,一般以50-pin为主,68-pin则供Wide SCSI等高级设备使用。
每块卡的接头书量并不一致,要看卡的功能与厂商的设计来决定;不过,内、外各一组接头上一最基本的要求。
这些接头都必须经由排线才能与外围设备相连线,但设备端的排线、接头又有多种组合,所以统一在以后说明。
SCSI BIOS:
顾名思义,这是SCSI专用"基本输入/输出服务程序"的存放位置;功能与主板上的BIOS类似,负责提供外围设备、主机系统使用SCSI的底层函数与公用程序。
有些便宜的SCSI卡为了接生成本,上面并没有BIOS,此时开机就不会出现类似的开机画面;但是可以外挂驱动程序来提供原来的BIOS服务,只是性能会差一点。
控制芯片:
这是SCSI的核心芯片,你可以把他当作一片小型的CPU,因为他负责整个通道的运行及与中央处理器的通信等。
控制芯片通常是接口卡上最大的一片,相当显眼;不过各家使用的芯片可不一定相同。
接口卡的金手指:
SCSI接口卡与主板的电路通道。
设备使用指示灯:
此与硬盘指示灯的功能相似,是SCSI通道的使用指示,只要任一设备使用SCSI通道,该指示灯便会持续闪烁,可用来监视SCSI通道的使用状况。
设备使用指示灯接头:
也是用来监看SCSI通道的使用状况,可连接到主机面板或外接盒上的指示灯。
需求分析
各种SCSI接口卡在市面上几乎都买不到,但要记得一个原则:等级愈高、速度愈快、可连接设备愈多,价钱就愈贵;且贵的不只是接口卡本身,还包括SCSI外设,例如同容量的Ultra Wide SCSI硬盘就比一般的Fast SCSI硬盘贵上不少银子。
初次接触SCSI
一般说来,个人使用的SCSI设备,例如光驱、刻录机、MO、扫描仪等,仅需Fast SCSI接口即可游刃有余,因此笔者建议第一次接触SCSI的朋友,如果不打算使用SCSI硬盘,不妨采购几百元价位左右Fast SCSI卡当作入门,即便宜、又实用。
日后若有需要可在添置更高等级的SCSI卡,且一台计算机可以安装2张以上的SCSI卡,所以不用担心升级后的旧卡没有用武之地哦!
我要SCSI硬盘
如果你购买SCSI卡的动机是为了SCSI硬盘,那一定要买张好卡,否则一定会后悔,怎么说呢?答案与市场趋势有关。
首先你应该很清楚,目前IDE硬盘有高容量、低价格的倾向,因此在低价位区一段,SCSI硬盘即使有了优于IDE的效率也难以获得青睐,最后厂商赶错大喊:"我不卖了、我不做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高价位、高效率的SCSI硬盘,而这些硬盘目前都用Ultra2规格。
或许这样还不能说服你,那么我再补充几个市场报导:目前50-pin的SCSI硬盘已逐渐减产,而国内部分代理商根本不进口;而同样使用68-pin的Wide硬盘,其价格与容量的Ultra2硬盘相差无几,你将如何抉择?!
现在你应该知道笔者的意思了,Ultra2才是你最佳的选择,虽然所费不斐,但绝对物超所值。
你要哪种SCSI?
通过前一节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SCSI还细分许成许多种,但是选购的主要考虑点则是传输率与可串接设备的数量。
对一般人而言,扩充7个设备已经足够未来几年的需要,所以是否需要Wide,自己可以衡量一下。至于传输率则须与计划扩充的设备配合,例如大部分的扫描仪、刻录机均使用Fast SCSI接口,但高级硬盘会使用Ultra Wide、Ultra2等高速接口,你必须配合适当的卡才能发挥外围设备的威力。
接口选择SCSI
SCSI卡安装在主板上的接口有ISA、PCI这2种,其中ISA属于旧的接口,传输速度较慢(最高理论值为8MB/sec),仅适合光驱、扫描仪等速度不高的SCSI设备,一般应用在486以前的的主板.
SCSI是一种不断前进的技术,最近加入的规格有Fibre Channel SCSI、IEEE 1394(Firewire,火线)和SCSI 3(160MB/秒),即将诞生的有SCSI 4(320MB/秒)和SCSI 5(640MB/秒)。从SCSI 3开始,SCSI能按照需要快速地提高性能,并拥有近乎完美的向后兼容性,保护了用户的投资。 随了速度的日益提升之外,SCSI也开始注重易用性,采用CAM(Common Access Model,公共存取模型)在众多SCSI命令集和程序调节之间加入了一个控制层,使SCSI的编程更为方便。我坚信,科学的进步会把SCSI带上一个又一个技术高峰,未来的SCSI也一定会变得更便宜更好用。

网友(2009-03-21):
dfgvd 3# 66869330

网友:
    很詳細的參考資料,學習了...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