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自动布局时怎么样把所有零件布在指定区域

楼主(2008-06-10):
每次用protell99 se自动布局后所有零件无法全部分布在指定区域,大部分超出板边范围.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动布局一次性将所有元件步局在板子区域内,这样再手工调整会比较方便.

网友:
你可以定义room然后将所有器件将入room中,修改room形状为板子外形,就可保证器件在room内,既在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