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同一文件设置不同宽度的花焊盘??

楼主(2008-06-11):
比如电阻电容的Thermals宽度设置为20mil,IC产生的Thermals宽度设置为10mil。

网友:
pads没地方可以让我们输入设定哪些是属于IC,哪些属于电阻电容,它只认焊盘形状。
所以建议楼主还是手动改吧,呵呵。我试过通过焊盘形状也无法让它批量自动实现。
说的不对请海涵指正。

楼主:
谢谢

那请问 在设计中你一般设置多宽呢? 一般电阻电容20mil 但是IC脚如果也是20mil的话 就容易造成生产时短路!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10mil,而且设置成十字连接。(叉十连接对于0402器件感觉有点短接风险,而且歪着的看着不舒服。)
还有就是我们要求每个器件只要有网络连接的pin(包括GND)全部要手动连接,不准依赖铺铜连接;IC pin要求设置禁布区。感觉这样设计比较严谨,因为有些工程师,因为粗心或者其他某些原因会把某些GND脚悬空以为铺铜可以铺到,结果板子回来该脚是悬空未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10mil,而且设置成十字连接。(叉十连接对于0402器件感觉有点短接风险,而且歪着的看着不舒服。)
还有就是我们要求每个器件只要有网络连接的pin(包括GND)全部要手动连接,不准依赖铺铜连接;IC pin要 ...

PADS中怎么设置IC pin的禁布区呢?

网友:
手动设置Thermals是在Stup/Pad stacks这里设置吗?还是在options/Thermals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中怎么设置IC pin的禁布区呢?

我们是做在封装里或者在layout里用Keepout画出区域(不推荐)。
还是那句话pads没地方可以让你告诉它什么是IC,所以不能通过简单的设置热焊盘就能实现IC等得元件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