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时,怎样不让线头自动跑偏[已解决]

楼主(2008-06-11):
我布线的线宽为8mil,线距也为8mil。当grids设为8,画某些线时,其线头总是自动偏向旁边,如附图中标记所示。这个是不是格点设计的问题?可是我已经关闭格点显示了,怎样设置才能使不按格点布线,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Gridless钩上看看

我觉得这不是格点设置问题,不显示并不等于没设置格点, 另外 ,你设置的8/8/8 还是设置其它什么值都应该没问题,问题是你不能保证PIN间距 ,PIN中心点出线刚也是8 / 8 /8
你摆放器件时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PIN中心点都刚好落在你要设置的格点上  ,那么如果要按格点走线就肯定会有你说的那样的线头   除非你格点设置的很小很小

不对还请高手斧正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帖!
    gridless我打上勾了也还是那个效果,把grids设置为5就没有跑偏了。有可能确实像二楼说的,关了显示并不代表没有grids限制。

    但是allegro应该是可以在布线的时候忽略格点的,怎样设置才可以使布线不受格点的影响呢?

网友A:
格点设置可以小一些。

楼主:
    除了把格点设置得小些,有没有其它方法了?能不能让布线不受格点的影响呢?

网友:
    如果第一次拉的不美观,可以再多一步修正的动作。还有不要任意的修改gid规则,比如大器件大格点0.508mm的话,小器件0.254mm的话,那么布线就是0.127的格点,焊盘引脚出来的地方必须gridless的,打corner以后就按照格点走了,那么这个过渡的地方,可以人为的做修正。

网友(2009-03-02):
    画线时点右键再用TOGGLE就行了,你可以设置快捷键

网友:
    TOGGL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需要自己感觉一下,感觉用语言不好表达。

网友:
    说明你的元件焊盘的格点和你的布线格点是不同的。如果你们有格点布局的设计规范,有些出元件的此类corner是允许的,当然如果你不要corner,那么你的via很可能会打在非格点上,那么就很难对齐,也会影响美观的。

网友(2009-09-29):
    同意二楼的

网友(2009-12-07):
    同意二楼

网友B:
6楼的才是工程实际中运用的,栅格点千万不能胡乱调整

网友(2010-07-21):
同意2楼。

网友(2010-09-19):
学习了。。感谢答疑

网友:
格点设置小店试下!

网友:
我走线从来不管那个,走完在全部自动修正一次就拉直了
多省事啊。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A:
格点设置可以小一些。

网格设大才可以,设的越小越容易弯,因为网格越大滇越不好抓最近的点所以就是直的不会弯,网格越小越容易抓到最近的点所以越容易弯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是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才是工程实际中运用的,栅格点千万不能胡乱调整

网格点只是在palcement 和文字面的时候比较注意回弄5mil的网格点,其他时候就是铺铜要注意。别的就没什么了,没有那么骇人听闻啦

网友(2019-04-28):
TOGGLE可以摆正

网友(2021-04-20):
    你这个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