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镜像问题

楼主(2008-06-11):
我要画一个四层板,怎么把板框镜像后,四层板的top和bottom层元件对调呢?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虽然我不大明白你前半句的意思,什么叫“板框镜像”,可对后半句的做法我可能有点了解:就是在LayerDefinition里将1-Top Reassign...成4-BTM;将4-BTM Reassign...成1-Top,当然,这只是元件对调,不包括走线。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说的不对请海涵指正,3Q~

楼主:
板框镜像就是把板框以x轴或y轴进行镜像,这样原本在top层的就可以放到bottom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框镜像就是把板框以x轴或y轴进行镜像,这样原本在top层的就可以放到bottom层了

短路了我,还是不大明白,呵呵。
请问你指的板框是pads里的BoardOutline吗?如果是,据我所知它应该没有Top /BTM概念;还有原本在Top就可以放到BTM了,指的是什么?板框?

楼主:
是BoardOutline,可是我要画的那块板的边框是有限制的,不能在正面放BGA的DSP,所以画起来有点费事,我想把板框镜像一下,在顶层放置DSP

网友:
top/bottom是个相对概念

你为什么不把DSP直接放到底层呢?  让底层成为主IC面呢? 板框和其他元件都不用镜象啊!!

网友A(2019-11-06):
    感觉有点晕,板框镜像再对调元件,那是不是相当于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晕,板框镜像再对调元件,那是不是相当于没变化。。。。。。

就是没有相对变化,他应该只是习惯了在顶层放主要器件。他贴子是08年发的,那时可能还不可以。现在的PADS可以BOTTOM VIE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