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AD放到底层

楼主(2008-06-11):
刚学allegro,画个小板子,都遇到好多问题,现在想做个光学定位点,我先是做了个PAD,PAD大小1mm,隔离PAD3mm,soldermask1.2mm,不知道合适不?我新建元件封装调用PAD,调用了两个,想把一个PAD放到底层,然后于第一个PAD重合着放置,可是不知道怎么能放到底层,还没搜到结果呢,有没有帮我解答的呀?

网友:
Mirror
注意选中Symbol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是说的元件,是PAD,我做两个PAD,一个在TOP层,另个PAD做成肓孔,但内孔为0,这样就可以做成在BOT层的P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