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转powerPCB

楼主(2008-06-11):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把allegro的.brd文件转化为PowerPCB的?万分感激。(brd文件在下面有下载)
QQ:         61928285
EMAIL:    jinxy@126.com
期待高手交流。

网友A:
MENTOR的WG里面有转换工具
ALLEGRO=>WG =>PADS
或者把板子上传,我帮你试试转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WG里面有转换工具
ALLEGRO=>WG =>ADS
或者把板子上传,我帮你试试转下

MENTOR的WG里面的转换工具在哪啊,楼上兄弟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2008-07-12):
请问一下,PROTEL能够转换到mentor吗?

网友:
可以的啊!我前2天就做了一块PROTELL转WG2005的。转的时候部分THD器件金属焊盘可能会转变成非金属的焊盘了,只要在WG中修改下就可以了。另外PROTELL中如果有假器件可能转到WG中会丢失掉,例如MARK点等器件。

网友:
wg2005 老兄指的是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麻烦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FTP上有Protel转WG软件工具啊!“Altium.Protel.To.PADS.Translators”
Protel=>Power PCB=>W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的WG里面有转换工具
ALLEGRO=>WG =>ADS
或者把板子上传,我帮你试试转下

ALLEGRO=>WG 的问题你还没有正式回复?

网友:
ALLEGRO=>WG

1、把目录X:\MentorGraphics\2004\wg\win32\vbexppcb\userware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X:\pcbenv的目录下。
2.在ALLEGRO命令行运行 PCB论坛网站
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DCAD OUT
弹出DC Output的菜单,选中合适的项后,Run,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一个以MGC结尾的目录,该目录下的Work目录下会生产一个dfl文件。

3、然后通过MENTOR提供的软件“AlToExp.exe”将DFL转成PCB文件。

Parameters file for the Allegro to ExpeditionPCB translator
arning - This script assumes a clean translation. If the process
# errors out during the run please check the logfiles for the possible cause.
#
# main translator - this typically fails when it can not produce a clean PDB.
#                   Please check the forward annotation log and correct the
#                   devices file that is causing the problem.
#
# hkp2** -  There can be many factors that cause the import of HKP's to fail.
#           Typically this is because of a mismatch between padstacks and their
#           usage. There can also be an issue if the board or route outline is
#           incorrectly defined.
#
# Command line parameters and their default settings. DO NOT mix and match.
# DO NOT use spaces in any directories or file names. Please note. The "-" in any
# option MUST be the first char.
#
rom the command prompt c:\altoexp_perl>  altoexp_wrap.pl -c params_file.txt
#
#"-n" to skip spawning the AlToExp executable but run the rest of the script.
# The -n can be useful if you need to debug a problem with the PDB / netlist creation
# and you need to run the altoexp.exe manually.
#
# (-i) set the path to the <JobName>_MGC directory that needs to be converted. This option will
# automatically create a directory at the same level for the translated design called
# <JobName>_EXP . The "-o" option can be used as the destination path if specified.
#
-i E:\Allegro_Job\Job_Name_MGC
# (-o)(optional see -i option) set the path to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of the new
xpeditionPCB design.
#
# This directory name should be created prior to running the script.
#
# -o E:\Expedition_Job\Job_Name_EXP
#
# (-t) set the path to the top level of the template (seed / clean) job
#
-t C:\altoexp_perl\template
#
# (-p) set the path to where this perl script resides.
#
-p C:\altoexp_perl
#
# (-e) set the path to the \bin directory of the installed ExpeditionPCB software
#
-e C:\Mentor\WG2004\VBExpPCB\bin
#
#   -x (optoinal) adds convplaneshapes.caf file to Config directory of job to be translated before altoexp.exe # is run
#

网友:
没用过,感觉不实用!你真的用了?

楼主:
上传brd文件

上传brd文件,太大了,分成了3部分压缩。
请WQ2005帮忙转下,谢谢!

楼主:
上传附件第1部分

上传附件第1部分

楼主:
上传附件第2部分

上传附件第2部分

楼主:
上传附件第3部分

上传附件第3部分

网友: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我已经试转了。但由于板内有很多动态铜皮和一些铜皮报错。可能是一些尖角问题,所以我把铜皮删除了在进行转换的。具体请看下面的附件内容。

网友:
PART02
注意转完版本是WG2005

网友:
转成PADS2007的版本

楼主:
感谢

非常感谢WG2005的帮忙。

网友(2009-01-05):
WG2005大侠,能否帮我转换一个Allegro文件到PowerPCB?

多谢!
FT5678@126.com

网友:
SPB16.0的BRD可以转嘛

网友(2009-09-16):
    非常有用.
    能否把Altoexp.exe的工具发给我一份, 谢谢.
我邮件地址: ygp17@163.com

网友(2010-06-08):
    以前不是有用Allegro的Spetraquest转成WG的吗?

网友(2011-02-27):
    WG2005,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
    其实方法N多种:
    1,allegro------>expedition----->pads
    2, allegro------->AD(7至9版本都可以)------->pads
3, allegro------->ODB++-------->cam350------>pads
其中第一种需要安装allegro, EE2005.2以上版本,Allegro to Expedition PCB Translator, PADS_Trainslator四款软件,后面三款都是MENTOR的产品。方法很繁琐:
    先Allegro to Expedition PCB Translator从allegro转出dfl文件。
    、然后通过MENTOR提供的软件 “AlToExp.exe”将DFL转成PCB文件。然后使用EE把PCB导出HKP的ASC文档,再PADS_Trainslator把HKP转成PADS的PCB文件。。。。

    第二种需要安装allegro, AD(PROTEL的新版),PADS_Trainslator,相对使用较简单,即使用AD把allegro转成AD格式的PCB,再使用PADS_Trainslator把AD格式的PCB换成PADS的PCB。

第三种需要安装allegro,cam350,odb_inside_install.nt., 其中odb_inside_install.nt.v820.exe在VALOR的FTP里面免费下载。
方法是allegro使用odb_inside转出DO文件,再使用odb_inside把DO文件转成ODB++文件,再使用CAM350把ODB++转出PADS的ASC文件。

    以上方法都需要把铺铜删除再转,否则数据太大容易死机。第三种方法最好,因为转出ODB++不会掉网络或线,焊盘基本与原来的一样,网络名称也不变。其他两种方法都会与原文件有变化,例如删线,掉焊盘,焊盘形状改变等等,需要后继修补。
    这也是为什么ODB++被称为21世纪的PCB与GERBER的中间件原因,MENTOR收购VALOR也是看中了ODB++技术。

网友(2011-04-16):
    这个方法要试试,

网友(2011-10-18):
     能否把Altoexp.exe的工具发给我一份, 谢谢!mandy_shang@yahoo.cn

网友:
    向高手学习,可否共享一下那个转换工具啊?谢谢!

网友:
    能否把Altoexp.exe的工具发给我一份, 谢谢!tcyblgzy@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6-05):
謝謝.以前試過用allegro裡面得程式直接轉pads,轉出來就如同樓上大大說的,手續很繁瑣,會掉銅,零件也不完整,動不動就當機,謝謝提供ODB++的方法,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