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元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对不起赶没发完
在做元件是pin的命字能不能重复?例如:5和10都为gnd

网友:
    直接OK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赶没发完
在做元件是pin的命字能不能重复?例如:5和10都为gnd

    把电源引脚类型设置成Power就不出现这个警告了。
    推荐设置成Power

网友:
    占小白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