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请问在assembly放置refdef有什么用呢?

楼主(2008-06-11):
我们这边出gerber都不出assembly层,这层有什么用那?
为何要在这层放refde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出gerber都不出assembly层,这层有什么用那?
为何要在这层放refdef

因为有人使用装配层来导出gerber的丝印层,你不用的话就不要算了

网友A:
提供给制程参考使用,GERBER不会出这一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给制程参考使用,GERBER不会出这一层面。

什么制程会用到这层呢

网友(2009-05-31):
什么制程会用到这层呢
引用 楼主:

自动贴片机用

网友:
与assembly的silkscreen 作为装配时的参考,大体看一下位置。 跟贴片时的坐标没关系。  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