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芯片的管脚阻抗

楼主(2008-06-11):
我们在布高速线时考虑阻抗匹配,但在实际中,我们常常在等长的同时,在线上串电阻是简单的方式,常用的是串22或33欧姆的电阻, 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但这是根据什么来做呢,芯片输出阻抗又是怎么算的呢?...或者芯片的阻抗在手册中怎么体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布高速线时考虑阻抗匹配,但在实际中,我们常常在等长的同时,在线上串电阻是简单的方式,常用的是串22或33欧姆的电阻, 做50欧姆的阻抗匹配,但这是根据什么来做呢,芯片输出阻抗又是怎么算的呢?...或者芯片的阻抗在 ...

和buffer的结构有关。
平时是通过仿真得到的输出阻抗值。
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