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出一下钻带.钻孔文件

楼主(2008-06-11):
搞了几天了,还没半天.急啊.有哪位好心人帮忙出一下.钻孔符号有相同的.要先改一下.我自己改过,但还是不对.现在上传的是没有改过的.

网友:
呵呵,我没帮你弄,不过我简单看了下,感觉那个圆圈带+的就有问题啊,怎么用一样大的drill symbol,而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孔,却不一样大,我估计PCB厂抱怨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要求你做DIP PAD时候别瞎弄符号进去,哈,不过我觉得这些符号其实当初都可以不用写的

楼主:
是啊,因为这个板子不是我画的,我刚接手,但之前没画过板子,所以特头大,知道错的.但却不知道怎么改.改了好几次.厂家都说不对.
上网查,还是没能折腾出来.
现在已经瞎弄符号进去了,我改怎么弄才行啊?

网友A:
建议把其中两个PAD调出来修改一下符号symbol,然后重新命名个PAD,再使用replace集体取代一下,再出图应该就OK!

网友:
tools--padstack---replace 也许你这样做就OK了,呵呵

楼主:
我这样修改后其余的层gerber文件需要重新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size的孔有不同的符号,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也没见PCB厂抱怨呀,当然做成一样的是最好的了.

问题她是同一符号的不同SIZE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size的孔有不同的符号,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也没见PCB厂抱怨呀,当然做成一样的是最好的了.

我现在是不同size的孔有相同的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修改后其余的层gerber文件需要重新出吗?

最好要,一定要,当然要,呵呵,防止意外,不耽误时间的

网友:
别折腾了,照我说的去做吧,包你没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其中两个PAD调出来修改一下符号symbol,然后重新命名个PAD,再使用replace集体取代一下,再出图应该就OK!

再问下,我怎么把pad调出来修改符号?

网友:
这里说的太累,小纸条注意查看!

网友:
不建议那样做,最好把库也改了,不然下次还会遇见一样的问题,不烦死才怪

楼主:
改了些,有些孔出现了下面的警告:
PADSTACK WARNINGS:
Drill hole size is equal or larger than smallest pad size.
Pad will be drilled away.
崩溃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了些,有些孔出现了下面的警告:
PADSTACK WARNINGS:
Drill hole size is equal or larger than smallest pad size.
Pad will be drilled away.

出现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给个建议?我实在不知道从那下手,不敢乱改,就怕到时越改越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改符号后在保存时出现这个警告应该是可以不计的.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改一下字符再保存一下,再UPDATE一下,最好是在库里改PAD.

同意!!

网友:
里面有两种孔没有钻孔符号的,粗略看了一下那个J12的两个固定孔没有,你可以看一下
对比你上次那个钻孔符号表是否有改变

网友:
试一下吧

楼主:
我把孔已经添加符号了.再帮我更新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孔已经添加符号了.再帮我更新下吧

用自动生成钻孔符号就好啦
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Auto generate symbols
试试看 可以不

楼主:
感谢dingtiandili不厌其烦的教导.
numbdemon提出的方法也试过.但不知道为什么.竟发生分孔图和钻带不一致的情况.
这次刷新焊盘也是,明明一样的操作.却没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因还在检查中./我用的15.5.不知道版本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dingtiandili不厌其烦的教导.
numbdemon提出的方法也试过.但不知道为什么.竟发生分孔图和钻带不一致的情况.
这次刷新焊盘也是,明明一样的操作.却没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因还在检查中./我用的15.5.不 ...

钻带要重新出一次阿

楼主:
钻带是重新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带是重新出的.

在我这里就没问题啊,都是对应的呢。
疑问中

楼主:
我也很疑惑/

网友:
刚下完 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板子有很多问题啊, CLK的规则也没有 还有线都没有优化在美观什么上有缺陷,钻孔的D码也没改.而且不知道这个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线基本都跨分割了.板厂说的意思好象就是你的钻孔信息不明确 D码没有标清晰,统一钻孔没有合并.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谢谢

楼主:
clk规则是什么?D码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没做过,这也是接的别人的板子.还请指出.谢谢!
这个板子是已经在制作中了.估计是报废要重画.所以一些不懂的问问清楚.以后少走 弯路

网友:
试过,没发现问题,DRILL前要执行Auto generate symbols。删除未用PAD, 另外建PAD时也可不定义符号。
请确认是否Allegro 有一些问题。或换个电脑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