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MPP电容封装

楼主(2008-06-11):
请问MPP电容有帖片封装形式吗?急求,先谢谢了!7 f1 s7 C6 a6 Q
下面是插件的封装

网友:
好像是没有见过有贴片的,不过不知道你要贴片的目的是什么?是空间的要求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这个很好做的呀!!

楼主:
有帖片的封装吗?因为我要在原位置背焊两个MPP 0.22UF、250V的电容,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有实物就量一下,没有在网上找一下

楼主:
我就是不确认是不是用这个封装,不知道有没有帖片的封装啊!

楼主:
差不多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