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没有网络连接的pin脚加上网络名?

楼主(2008-06-11):
还有那个ECO具体怎么弄呢?我照着教程把原理图的网络导入到POWER PCB中,却发现有个电容的一个脚没有网络;看图:
还有,怎么样检查才能避免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首先確保原理圖的正確性

1:你的原理圖中該電容網絡已連接好了?

2:ECO 你可以通過軟體中help去尋找答案,應該學著看"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