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读波形

楼主(2008-06-11):
请教 从发的波形能看出什么?这个信号是好是坏? 老大说这个信号不好 我却看不出来 请教

网友:
    过冲大,欠阻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从发的波形能看出什么?这个信号是好是坏? 老大说这个信号不好 我却看不出来 请教

泰克测的波形?

网友:
    过冲是有点大,但要看实际情况,对其他有没有影响,没影响就没关系

网友:
    只能看出过冲来,怎么看出欠阻尼得

网友:
    问?

    这波行是什么电路里的,哪个点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测的波形?

恩 高手 能不能解释下 你说的意思 过冲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过冲与下冲

    过冲就是上升沿的那尖峰,下冲就是下降沿的那尖峰,这样的波形往往EMC也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冲就是上升沿的那尖峰,下冲就是下降沿的那尖峰,这样的波形往往EMC也过不了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
    这是在网上收到的解释。
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波形的好坏要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第一个图过冲小一些,但clk的上升时间也更长一些。第二个图反之。

如果你的emc紧张,或者芯片的承受过冲能力较差,就用第一个图的端接,
    如果你的timing紧张,芯片以及emc也能承受,就用第二个图的端接。

    过阻尼和欠阻尼是相对于端接来说的,过阻尼则驱动不够,表现在receiver的waveform上可能信号沿上会有台阶或回勾,信号沿缓慢;欠阻尼就是驱动能力过剩,会造成较大的过冲。

网友:
    建议你测量波形对比度时候,横轴的时间刻度要一致。

图形2可以再改善一下,毕竟上升沿快,时钟信号就是靠这个边沿,但是EMI就有了,所以再调调。

网友(2008-08-21):
    NDK是家晶振厂商吧!
你是测试的晶振的输出波形吗?
怎么不是正旋波啊?

网友(2013-08-22):
看来 过阻欠阻还是要下下功夫才能看懂

网友:
时钟信号吧。单从波形就能看出好不好?信号好不好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建议从几个方面仔细查一下:
1、接收这个信号的芯片对上下冲的限制。
2、整个产品的EMI要求是否苛刻。
3、如果是时钟,这个时钟有没有特殊要求,比如抖动指标之类的。如果有,波形上看不出来,测一下频谱和相噪。
4、如果是同步总线里面的时钟,你还是加个大一点的串阻吧,几十兆的频率,边沿缓一点无所谓。
5、是否和其他重要信号靠的很近。

时钟信号不能只看波形的。

网友:
    我也不懂,进来瞅瞅,没瞅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