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从pads转到allegro的表贴封装的pad的类型不能从buried转到single

楼主(2008-06-11):
表贴封装转过来后,焊盘变成了buried,可是怎么也改不成single,每次改了之后,保存了,再打开了,还是buried。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请教楼主:
我转入Allero后器件没丝印框和位号,位号在器件信息里是正确的。
你的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贴封装转过来后,焊盘变成了buried,可是怎么也改不成single,每次改了之后,保存了,再打开了,还是buried。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的,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我转入Allero后器件没丝印框和位号,位号在器件信息里是正确的。
你的正常吗?

我的丝印是正常的。
你可能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的,个人认为

是的,从padstack看,没啥问题。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