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用处的封装生成软件

楼主(2008-06-11):
前两天搜索到的一个软件,感觉还有些用处,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升成了后怎么办呀?可以放到PADS2005SP2的库里面去吗?

楼主:
可以啊,从你安装的那个MYSYM中拷出来放到你的库里就可以了啊。默认路径是C:\MYSYM,但是生成的封装可以参考,实际的还要核对一下。

网友(2008-09-22):
回复 网友A:

我也安装了哪个封装生成器软件,也不知道是我不会操作还是怎么,就找不到生成的文件,C盘也找不到这个c:\MYSYM
     我是先点选一个元件,然后点工具拦里的生成封装,然后我就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只显示要进入ALLEGRO程序,操作成功的说声我那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好东西,赶紧下个试试吧

网友:
下载后解压不了,请问大家用得怎么样?

网友(2009-10-31):
只能生成 ALLEGRO

网友(2010-03-01):
提示要安装Candenc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