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信号High Voltage Noise如何计算?

楼主(2008-06-11):
大家帮忙看看 VGA信号High Voltage Noise如何计算,图中是R Trace的测试图片。

网友(2008-09-24):
NOISE 请查最大值

网友(2009-04-02):
会和示波器的带宽相关吗?比如用高带宽的示波器是不是会把没必要的noise显示出来?
测试结果会有差

网友:
示波器的带宽越大,捕捉到的波形就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