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从pads转到allegro的丝印框和丝印丢失!

楼主(2008-06-11):
求高人指点!

网友:
转过很多次,大多数有丝印外框的,只是有少数没有,没有的加上就可以了,且焊盘都要修改才可以用

楼主:
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一下吗?

关于哪方面的

楼主:
就是pads转allegro的问题。
我试了好几个pcb都没丝印!想请教一下的。

网友:
快点回答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你们要说说你们的步骤,看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哟

楼主:
1.PADS到处ASC,全选了,格式是5.0以下的。
2.Allegro导入PADS。
3.然后open,没丝印。

网友:
选一下4.0试试
上传上来,我转下试试

楼主:
3.0,4.0都试过了。

网友A:
你把封装的丝印更改到所有层再转就可以了
刚请叫同事了,试过,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封装的丝印更改到所有层再转就可以了
刚请叫同事了,试过,成功了

太好了。只是封装丝印更改到所有层怎么操作?
PADS不是太熟悉,稍微详细说一下,谢谢!
丝印框和位号都有吗?

网友A:
怎么操作你还是问别人吧
不想弄了 呵呵
实在是不懂的话再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操作你还是问别人吧
不想弄了 呵呵
实在是不懂的话再问呀

不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厚道

不至于吧。我的问题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