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与电感

楼主(2008-06-12):
1、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

2、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

3、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

emi的两个途径,即:辐射和传导,不同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抑制方法。前者用磁珠,后者用电感。

4、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5、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一般地的连接和电源的连接。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对信号线也采用磁珠。

磁珠的大小(确切的说应该是磁珠的特性曲线)取决于需要磁珠吸收的干扰波的频率。磁珠就是阻高频,对直流电阻低,对高频电阻高。比如1000r@100mhz就是说对100m频率的信号有1000欧姆的电阻。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磁珠的datasheet上一般会附有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2012b601,就是指在100mhz的时候磁珠的impedance600欧姆。

网友:
    好像网上有很多相似的文章 不知是不是?

网友:
    很详细,受教了,谢谢,以前也还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差别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磁珠标称的含义了。

网友(2008-10-21):
    x学习了谢谢咯阿注

    学习了些谢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