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啊。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6-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2-02-11):
可能受干扰,时序错乱

网友:
数据线没做等长,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错包、丢包现象。

网友(2012-04-14):
打印乱码,百分之99是软件问题,遇到太多了.  不要怀疑硬件,否则你什么都怀疑,LZ会变得没有方向的.debug就是排除法

网友(2012-10-18):
有逻辑分析仪的话,用两版软件输出同一文件,靠SUPERIO端数据线上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查波形最直接,软件还是硬件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