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8-06-12):
我做的一个AD,想把数字与模拟分开,可是要分开的是两个bga的AD芯片,请问在top层用anti_etch线分割的时候这条线能穿过过孔和etch连线吗?
       我在书上看到分割电源、地平面的时候anti_etch不要破坏焊盘和过孔,是不是不能经过过孔和焊盘,那可以经过连线吗?

网友A:
anti_etch只是对负片才起作用。你TOP层用anti_etch干什么?作标记吗?用手工铺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_etch只是对负片才起作用。你TOP层用anti_etch干什么?作标记吗?用手工铺铜会好一点!

如果像你这样说那top层要想分数字和模拟用什么线来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ti_etch只是对负片才起作用。你TOP层用anti_etch干什么?作标记吗?用手工铺铜会好一点!

我的正片可都是用anti_etch来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片可都是用anti_etch来割的

正片用anti_etch有时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片用anti_etch有时会出现问题。

正片不用anti_etch那用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片用anti_etch有时会出现问题。

啊?
会出什么问题?介绍一下看看
我还没注意到过呢,得学习学习

网友:
个人观点认为,楼主所说的TOP层走ANTI ETCH 是为了能看清楚线的走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跨分割问题.还有在分割的时候尽量要把AD分开,当实在空间有限的时候要避免线顺着分割线走,我认为还是采用负片比较好,这样当以后分割线有改动的时候就只需要更改ANTI ETCH 然后重新生成就可以,这样就避免了在重新铺铜的麻烦.
 以上是个人见解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另外在初期布局的时候尽量考虑好AD划分 就应该可以避免AD信号线混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