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封装后怎么使原来的布局不变

楼主(2008-06-12):
请教高手,我更新封装后原来布局改变了,不知能否使原来的布局不变?

网友:
刷新零件就可以了,位置变动可能是零件中心有变掉。

楼主:
多谢楼上提示,是我把库的座标改了一下的原因所导致,现在好了.
再请教一下,新建的brd文件右边一半为空的,看着很不好,能不能修改成default的(以MM单位和全显示格点的brd文件)?

网友:
调整Drawing Size的Offset阿

楼主:
刚才我没说清楚.能不能设成默认的,打开就显示成经常用的那种样子(像pp5.0那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