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5的安裝方法

楼主(2008-06-12):
從迅雷上下了個orcad10.5的版本,按破解方法裝不了...
請高手賜教詳細安裝方法.不勝感激.
另,我電腦已安裝有pads2005.不知是否會有沖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從迅雷上下了個OrCAD10.5的版本,按破解方法裝不了...
請高手賜教詳細安裝方法.不勝感激.
另,我電腦已安裝有PADS2005.不知是否會有沖突?

有冲突,但是不至于不能安装
是不能破解?还是不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冲突,但是不至于不能安装
是不能破解?还是不能安装?

应该是不能完成安装,安装后没有桌面图标,还有在添加或删除程序里边找不到OrCAD的程序...
求详细安装方法!

网友:
安装时直接下一步,中间提示安装license.dat,installinfo.txt都不管
orcad_v105不一定要在c,可以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指定系统/用户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为 盘符:\路径\orcad_v105.dat

网友C:
上传我的10.5安装步骤  附图

Orcad 10.5 安装指南.pdf

OC 10.5 安装指南 有图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我的10.5安装步骤  附图

謝謝兄弟的勞動成果!
狠詳細,已按你提供的方法裝好了..
再次感謝!

网友:
5楼的安装办法是可以

不过启动的时候慢的很

网友:
the license.dat file is 8k,seems a little big

mabe that is the problem,so i download a 2k size file,and instead 8k one;restart that  software again;that problem disappears!!

网友:
我都安装了2个啊

网友(2008-07-13):
我还用15.2呢……

网友(2009-05-29):
谢谢五楼的朋友

网友(2009-07-11):
谁有16.2的ORCAD,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安装步骤:

1)  Install any products, ignoring warnings about missing licence files.
2)  Following installation, set the LM_LICENCE_FIL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to point to the licence file included, i.e.

    LM_LICENSE_FILE=C:\OrCAD\orcad_v105.dat;c:\another_path\somelicense.dat

安装时直接下一步,中间提示安装license.dat,installinfo.txt都不管
orcad_v105不一定要在c,可以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指定系统/用户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为 盘符:\路径\orcad_v105.dat

网友(2009-08-13):
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2009-12-31):
非常感谢  我自己也装一下试试

网友(2010-04-12):
下载了,图文并茂,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需要这个

网友(2010-05-25):
按照方法装了几资都不成功,已绝望!!

网友:
我好像是装成功了,能打开软件,但是不能打开已有的文件

网友:
晕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谢谢!我刚找个92的,不知道能否好用a

网友:
谢谢了,刚安装了一遍,还有一些问题

网友(2010-09-03):
回复 网友C:

    xiexie

网友(2010-10-26):
orcad10.5好像不可以安装在win7上,
在 xp上我是随便安装都可以使用,非常熟练了,
我安装后spice启动不了,一启动就出错误。
不知道是否有好的破解方法,还是10.5就压根不能再win7上使用

网友:
关键是license正确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安装起来非常容易,没有碰见什么问题,spice用起来很顺手。

一句话,license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7):
我装了。好用!

网友(2011-04-21):
我安装了2天都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怎么我按这个方法去装还是不行呢?

网友(2011-07-12):
上述破解方法可用

网友(2011-09-05):
请问crystal10为什么用360删不掉?怎么样才能删掉?

网友:
有问题啊

网友(2011-11-18):
感谢5楼兄弟

网友(2012-07-25):
Orcad跟pads不会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