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把pads封装导成allegro封装的过程

楼主(2008-06-12):
刚才有朋友问我具体做法,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做的:

1 用pads把带有元器件封装的pads板图导出成asc文件,具体导成powerpcb哪个版本,试一下吧。我记得我导出成了3.5版本的。
2 在开始菜单allegro程序组下,找pcb deditor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打开。
3 指定asc文件的地址和导出的brd文件的地址。
4 打开brd文件,把封装库导出。
我这样做,丝印是对的,但是标号需要调整。有的padstack也需要调整。

大家有更好做法,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有朋友问我具体做法,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做的:

1 用pads把带有元器件封装的pads板图导出成asc文件,具体导成powerpcb哪个版本,试一下吧。我记得我导出成了3.5版本的。
2 在开始菜单allegro程 ...

谢谢分享!我的已经成功导出,但是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1.有个别元件编辑后不能保存?如下图
2.所有的pad都要把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删去,负片为何不行?
3.有的pad是盲埋孔,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9-02-23):
我跟三楼出现的问题差不多
表贴的焊盘  导入allegro中
却出现了 flash和 anit pad ,
必须删掉这两个才能用
如下图

网友:
6# mn19842008    thanksthanksthanksthanksthanks

网友:
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在加标注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封装只有丝印层和装配层的标注,而手工画的时候还要要加上显示层的denote,不然不能保存,真是让人奇怪

网友:
为了以后少犯错误,建议还是从头开始做吧,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2009-10-10):
还是重新开始做吧。万一转的过程哪出问题了,没发现,就麻烦大了

网友(2009-11-22):
说得太简单了,什么也没说到

网友:
基本上没有用。SHAPE之类的东西也得重弄。
还不如走正规流程,从头来。

网友(2010-01-06):
    我是个新手,可能有些地方操作不当,用LZ的方法试了下,导出后发现所有pad都不见了,只有丝印还在,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0-06-02):
谢谢啦,我学习一下哈~

网友(2011-09-05):
我学习一下哈~

网友:
俺都是在file-import-pads完成

不过完成后俺自己都得把pad重新替换自己建的

网友:
不错,虽然导出来问题多多,但是看还是没问题的,建议重新做库

网友(2011-10-18):
了解了下,还没操作。

网友(2013-11-01):
转换的时候直接说程序出现错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为了安全保险起见还是走正规流程的成功率比较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