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protel的pcb板尺寸导入到allegro中?

楼主(2008-06-13):
我先用protel把pcb板打开,然后导出dxf文件,再打开allegro,导入该dxf文件。可提示“cnv file not found in ......Use edit/view layer to creat."可打开edit/view后,里面那么都设置项,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 q/ Y, {0 |  T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得高手来~!

网友:
使用SPB16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