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布过SRIO或者其它高速差分串行总线吗?

楼主(2008-06-13):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用的是SRIO,跑3.125G的速率,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想请教一下该注意哪些东西?

网友:
在差分走线的终端以Pi型/T型端接实现阻抗匹配。
尽量避免走线参考层的切换。

网友:
    线不要太长,在控制好差分阻抗的前提下,尽量粗些,另外2根线要精确等长,参考平面里尽量避开过孔、连接器的反焊盘。

网友:
    控制好差分阻抗,尽量走在统一层,减少过孔,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所附为TI 的一个layout guide(Implementing Serial Rapid IO PCB Layout on a TMS320C6455 Hardware Design)

    Implementing Serial Rapid IO PCB Layout on a TMS320C6455 Hardware Design.pdf

网友:
    感觉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还是做一些分析之后,再交流。

    首先,芯片电平,叠层信息,传输距离,连接器和板材选型,多少对差分线,芯片内部的预加重和均衡功能都要给大家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