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时钟信号波形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啊

楼主(2008-06-13):
同事跟我说, 电平和周期是评定一个时钟信号波形的好坏标准,电平正确,周期一样对后面的逻辑基本上影响就不大了,是这样吗?我不是很苟同,那过冲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过冲一个,还有一个单调性。

楼主:
    只要在高Vih电平以上引起过冲, 就不会影响高低电平的采样,那过冲就没关系了,是这样理解吗? 那如果有影响,那是影响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在高Vih电平以上引起过冲, 就不会影响高低电平的采样,那过冲就没关系了,是这样理解吗? 那如果有影响,那是影响什么呢

    会造成芯片管脚的相关的二极管的雪崩击穿。从而打坏芯片。所以下冲和上冲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