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d文件不能保存是何原因?

楼主(2008-06-13):
这个brd文件不能保存是何原因?我按提示更新DRC时了现了下面的画面,一会allegro就没有响应,是何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
要确认一下你的文件后缀是不是.brd,如果是.SAV就要更改过来。另外你再database  check一下。

楼主:
不是.SAV.另外我用database  check时电脑也会无响应?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SAV.另外我用database  check时电脑也会无响应?期待高手解答?

database  check地花费一定的时间,特别在UPDATE DRC过程时,需等待一会。 .SAV改为 .BRD也可以打开。

楼主:
"文件名长度"以及"保存路径长度"有没规定一定要多长,我直接COPY文件到另外一个地方,文件名没改,就OK了.奇怪
另外它在DRC ERROR中有4个ERROR,我update后由4个红色变为372个黄色,在哪里能看到这些错误,一般怎么改正,谢谢!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按照上面的E文提示了,那个上面都说的比较清楚了,楼主要好好的学习E文
复制里面的出错信息到google里面一搜索不就什么都有了,光靠问和解答是不行的,里面的几百个错误难道都要别人去给你搞定?求人不如求己啊,还是提高一下自己就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