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如何设置MIRROR问题?

楼主(2008-06-13):
    刚开始学CAM350
请问在CAM350里面怎么设置MIRROR(镜相)呢,如果不设置的话我打印出来丝印是反的?
忘高手们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
    点击edit--mirror命令,选中你需要镜像的内容,点击鼠标右键,再点击左建就可以了.

网友:
    edit--->mirror菜单下,选择要镜像的部分,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
知道了哟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