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距离问题?

楼主(2008-06-13):
测量距离后三组数据:
1.第一组2个数据总是一样,为中间一组x y 的平方和,两个不是多余吗?
2.第三组Air Gap是什么?谢谢

网友:
只看第一个就可以了吧,我每次测量时,总是看第一个的.

网友A:
AIR GAP为边缘到边缘距离,DX DY 为水平垂直中心距离, Manhattan Dist  为DX DY 之和. Dist  为当前距离,Total Dist 为累积距离。都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R GAP为边缘到边缘距离,DX DY 为水平垂直中心距离, Manhattan Dist  为DX DY 之和. Dist  为当前距离,Total Dist 为累积距离。都是有用的。

同意!!!!!

网友:
版主不愧是版主,嘿嘿,向你学习.

楼主:
多谢.相信以后这个论坛在热心版主的带领下人气会旺起来的.

网友(2009-02-04):
真高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