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自动对齐功能吗?

楼主(2008-06-13):
请问在allegro有自动对齐功能吗?不知各位高手是怎么对齐元件的?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一般都是通过设置栅格来控制的

网友:
    Allegro是没有,但它的布线器里有。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08-1-2.html

网友:
    期待allegro赶快出来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一般都是通过设置栅格来控制的

看来只能如此了.

网友B(2009-01-04):
    16.2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2009-05-01):
    16.2有这个功能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2009-06-25):
    能不能自动捕捉到网络节点呢?像PROTEL那样?

网友:
    那个skill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在route中间去用,不然会将net上的线多删除,普通的net到还好,GND等许多地方有的删除了,就要哭了.呵呵

网友(2009-08-14):
    呵,请问那个SKILL文件怎么用呢?不好意思,刚学习

网友:
    我怎么不知道,16.20怎么实现

网友(2009-10-19):
    感谢四楼deargds 的共享

网友:
    看了15楼的说法,我汗啊,不敢用

网友:
    看了15楼的说法,我汗啊,不敢用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08-1-2.html

网友:
    升级为SPB16。2 HOTFIX-019后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16.2有吗?
    是在那个菜单下呀?
请楼上的指点!!!!

网友(2009-11-18):
    在PCB EDIT里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就能实现元件对齐功能。

网友:
    22# layout2009 在PCB EDIT里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就能实现元件对齐功能。

网友:
    16.2中有吗 怎么使用的啊

网友:
    16.2自动对齐功能怎么用阿,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0-07-07):
    在Cadence skill 面前,其他软件只能奔二流软件!

网友:
    单击右键选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后,选中要对齐的元件,点右键,点 align compones

网友:
没有,不存在对齐function.

网友(2010-09-28):
格点可以控制

网友D(2011-05-24):
    16.3里面有,很好用!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在自动布线器里面布局模式,可以对齐的,哈哈

网友:
    哈哈,真的有啊,谢谢

网友:
    第一次使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16.3里我怎么没找到啊?可以详细告诉我吗?谢谢你。

网友:
    同感15楼噶

网友:
    把栅格点设置大一点,先对齐,然后再操作……

网友(2011-08-08):
    感觉 ALLEGRO 还有很多可以有优化

网友F:
16.3版本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是可以怎么感觉用了之后还是有点 不齐  不知道这是 是以什么 为标准对其的

网友(2011-10-18):
    可以,按照楼上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
    是右对齐,能不能对齐方式可以选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3版本也有这个功能

    16.3的具体操作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3里面有,很好用!

16.3的具体操作是什么呢?

网友:
    步骤:
    1:勾选symbols
2:右键选择布局编辑单词
3:选择2个以上原件
4:右键选择对齐单词

网友(2012-10-15):
    你在移動元件時把repup etch勾選了,才會有刪除線的問題.

网友(2013-01-30):
    感觉有时候没有PADS方便

网友:
    刚研究了下16.5,发现可以右对齐、左对齐,还有水平、垂直。
    可以选中两个元件,在需要对齐方向的元件上右键选Align Components,就对齐到鼠标点击的元件方向。
如果两个元件垂直方向不重合还会跳出窗口选择水平还是垂直对齐。

PS,本人Allegro新手,正开始学习。向各位大侠多多学习。

网友:
    16.2以上的都有对齐功能的,16.5有group对齐功能,在palcement模式下

网友:
    ALLGEOR走线有推挤功能吧

网友:
    16.2以后有了,但是通常还是用格点控制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16.6的这个功能很好用了 ,想怎么对齐就怎么对齐,初学allegro的找我帮你们 口 170762386

网友:
16.6有对齐功能!
换16.6吧!

网友(2013-03-18):
    新版本16.5里面右键align components就可以实现

网友:
    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 选择器件 在器件上右键 align component  就可以对齐器件

网友:
    换16.6吧

网友(2013-04-26):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分享。

网友:
    16.6版本有

网友:
    16.2以上有

网友(2013-11-14):
    明确表示16.3有,已经用了,但是如何做快捷键?

网友(2015-10-10):
    谢谢,天天向上

网友(2016-04-15):
    一条具有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