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内部长度如何带入设计

楼主(2008-06-13):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一个ddr2的布线,cpu上给出了详细的各信号在芯片内部的长度,请问我如何才能把这个长度带入EC的等长设计规则中,小弟菜鸟一个,请高手赐教!!!

网友:
Import > Pin delay  但须注意文件格式

楼主:
谢谢2楼,但是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发上来一个学习学习!
非常感谢

网友:
PIN DELAY
REFDES     CPU1
DEVICE     CPU_DIP
 C21,200 MIL
22,145 MIL
23,220 MIL

以上为CPU1这颗零件的PIN DELAY信息,下面分别为每PIN的BALL LENGTH,你可以使用EXCEL进行编辑,然后存为.CSV文件。

网友:
我还是不怎么明白,版主能不能弄个范例上来。一直很想弄这个

楼主:
能不能上传个范本呀,这些东西如果格式错了,也就不起作用了,请版主给个范本吧,让兄弟们少走点弯路,
谢谢了!

网友:
说一下这个格式我是如何获得的,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手动给几个BGA的PIN分别设置不同的Pin Delay 属性,随便试几个就可以了,然后Export -> Pin Delay 就可以了,打开看下是什么格式就知道了,导出的时候会让选择分隔方式,选CSV就可以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deargds at 2008-6-17 14:51
说一下这个格式我是如何获得的,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手动给几个BGA的PIN分别设置不同的Pin Delay 属性,随便试几个就可以了,然后Export -> Pin Delay 就可以了,打开看下是什么格式就知道了,导出的时候 ...

要一个一个去设置吗?
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呢?
TKS

网友:
新手请教,设置了Pin Delay 有什么好处啊?方便做等长么?如果是该如何操作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