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布局

楼主(2008-06-13):
在小公司仅作些简单的布线工作了,对布局涉及的知识知道的甚少,高手们可否指点一二,一些基础的常见的。先谢了。。。。。

网友:
还是说具体问题讨论好些。

网友:
1 根据机构图将固定的零件摆放好。(注意topbottom 层不要摆错;零件位置的准确性)。
2在摆放不固定的零件时,注意机构图的限高区。不要将较高的零件摆放在较低的限高区。也不要将零件摆放在板边。要在routing keeping的区域之内。
3在摆放零件时,要根据电路图的模块摆放,即每一个模块要求摆放在一起。比如:IC的旁路电容和电感要尽量靠近IC。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旁路电容和电感的作用(旁路电容主要滤出噪声。电感则抑制噪声)这样噪声在起初就被处理掉,防止进一步干扰。

4在摆放零件时,注意零件的疏密程度。不要让PCB板头重脚轻。
5在摆放零件时,注意零件的方向性。(目的:1便于SMT焊接;2防止由于PCB板的变形使零件损坏。)
6零件摆放要尽量整齐美观且便于拉线

楼主:
谢了,版主说的够基础。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下,再布局是还要充分考虑电源、地的分割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我来报到!

我要提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