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Designer格式的原理图如何转换为Allegro格式的原理图

楼主(2008-06-13):
真诚请教,希望高手不惜赐教!谢谢!求助,DXDesigner格式的原理图如何转换为allegro格式的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诚请教,希望高手不惜赐教!谢谢!求助,DXDesigner格式的原理图如何转换为Allegro格式的原理图

这算是商业机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商业机密么?

不算,如果你用的是你东家独有版权的工具,非免费的,并且在此工具软件里面加了版权声明、规定了使用范围,那是商业机密。